双金属温度计的原理及构成

楼主(2017-11-13):
   双金属温度计是用绕成螺旋形的热双金属片作感温元件,并将它装在保护套内,一端固定(固定端),另一端(自由端)连接在一根细轴上,轴端装有指针。当温度发生变化时,感温元件的自由端随即 转动,通过细轴带动指针,在标度盘上指示出温度的变化;直型温度计则通过转向传动机构带动指针。表壳材料有 钢板、铸铝合金、不锈钢板。可调角型双金属温度计的表头部份借助于波纹管,转角机构等零件,可以由角型到直型或从 直型到角型任意角度调整。电接点双金属温度计则在结构上增添了电接触组、调节装置和出线盒等部件。在温度变化时,指针(动触点) 与预先设定的控温定触点(上限或下限)相接触或断开的瞬间,使控制线路中的继电器或接触器动作,从而实现自 动控温或报警的功能。

网友A:
涨知识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