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开关阀应该用什么功能块?

楼主(2017-11-13):
小弟新学和利时6.2.3,各位大神请问气动截止阀用什么功能块控制?还有电动机(带变频器)用什么功能块控制?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问的是什么品牌的功能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什么品牌的功能块?

和利时macsv6.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什么品牌的功能块?

具体是什么品牌的我也不知道,我是刚接触dcs

网友B:
这个应该自己编写吧,气动阀的程序一般不会太难吧。

网友C:
这个应该自己编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自己编写吧,气动阀的程序一般不会太难吧。

如果自己写,怎么在画面弹出窗口?如果全是按钮画面不怎么好看

网友D:
DCS系统,不需要怎么写程序,里面各种小程序厂家都已经给你写好,封装在一个小模块里,这个模块通常叫方块图。

你只需要从图库里把其拖出来,把输入输出的接口连接到相应的仪表位号或者设定一些简单的参数比如设定值、报警值、限位值即可,非常方便。

然后你再把不同的方块图,按照控制的时间顺序用线连接起来即可。

方块图编程是DCS优于PLC的最大特点。

也可以理解为傻瓜式编程。

气动截止阀,电机变频器使用什么模块,取决于你现场的设备需要什么控制信号,通常是电流信号,开关量信号。

如果阀门是带调节作用的,就用模拟量输出模块,如果是开关量信号,就用开关量输出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S系统,不需要怎么写程序,里面各种小程序厂家都已经给你写好,封装在一个小模块里,这个模块通常叫方块图。你只需要从图库里把其拖出来,把输入输出的接口连接到相应的仪表位号或者设定一些简单的参数比如设定值、报警值、限位值即可,非常方便。然后你再把不同的方块图,按照控制的时间顺序用线连接起来即可。方块图编程是DCS优于PLC的最大特点。也可以理解为傻瓜式编程。气动截止阀,电机变频器使用什么模块,取决于你现场的设备需要什么控制信号,通常是电流信号,开关量信号。如果阀门是带调节作用的,就用模拟量输出模块,如果是开关量信号,就用开关量输出模块。

控制气动截止阀和变频器的功能块叫什么?

网友E:
学习了,都很专业

网友F:
好吧,这个已经有很多了还是顶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 DCS系统,不需要...

不知道,没用过和利时的,不清楚。

不同的系统叫法可能不一样,就是一个模拟量输出方块图,或者开关量输出方块图。

组态软件里都有在线帮助功能,里面的说明、讲解、示范比任何一个人讲的都透彻,不明白的事情找它绝对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 DCS系统,不需要... 内容的回复!不知道,没用过和利时的,不清楚。不同的系统叫法可能不一样,就是一个模拟量输出方块图,或者开关量输出方块图。组态软件里都有在线帮助功能,里面的说明、讲解、示范比任何一个人讲的都透彻,不明白的事情找它绝对没错。

好的,我找找看有吗,谢谢了👍👍

网友G:
怎么能得到积分,积分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能得到积分,积分不够啊

签到,或充值

网友H:
具体你得看你的气动阀的控制输入是什么信号,如果是4~20mA或者是1~5V你就用模拟量模块,如果你的气动阀是两位阀,你就用开关量模块。变频器一般都是4~20mA或1~5V,所以你就用模拟量模块

网友I:
请问是想要用什么控制呢   是气动的还是电磁阀的呢?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气动阀门和气动调节阀的厂家 可以联系我公司15314809689

网友J(2017-12-21):
hsscs6功能块试一下

网友K(2018-05-02):
6.5.3版本用VAL2功能块

网友L:
我们用的是顺控;set,reset

网友M(2018-06-12):
积分不够,好心累!~~~

网友N(2018-08-04):
积分不够,好心累!~~~

积分不够,好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