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方式征寻意见和建议

楼主(2017-11-13):
在工厂环境里,超过500米的距离,PLC和PLC之间,或者PLC与远程模块之间,使用什么通讯方式和通讯介质比较合适,有没有成熟的典型应用案例来借鉴一下呢?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以太网比较靠谱,需要增加光纤接口交换机

网友B:
这么长的距离,先把你的配置定下来先

网友C:
我也觉得用以太网。速度快,放线少。

网友D:
我觉得用无线通讯也可以,不用走线,方便   这种产品有很多

网友E:
稳定的话应该考虑以太网吧

网友F:
以太网,加光纤交换机。

楼主:
优先考虑以太网,超百米以上,使用光纤传输。

大家还有其它的方案吗?或者还有什么神器,拿出来大家分享分享啊!

网友G:
无线传输或者光纤吧,这两个比较可靠,距离太远了。

网友H:
短距离用串口或无线,长距离用以太网吧

网友I:
500米左右,可以用485双绞线的,完全可以

网友J:
要看整体配置,不能只看距离,距离远了可以加中继器,不过现在工厂里用以太网的较多,顺应物联网的趋势,价格相对也便宜,光纤加光端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