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控制松下A6B伺服

楼主(2017-11-13):
倍福通过EtherCAT控制松下A6B的伺服,有没有这样只用过的,现在有个问题,参数修改后,断电后就没了,即又恢复到原来的参数了,这个应该怎么修改呢?实在伺服端修改,还是上位端修改?

网友A:
请详细介绍一下技术!

网友B(2017-12-25):
可把修改的参数写在Startup中,每次启动执行一次.

网友C(2018-03-20):
学习下,跟随大师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