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匹空调的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7-11-13):
如图 制热功率2000w 电辅加热2100w

也就是说如果最大化制热空调会是4100w的功率运行吗?

网友A:
这个标注的真的不好区分,应该是楼主所说的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注的真的不好区分,应该是楼主所说的这样

研究了一下,日本禁止空调有电辅加热,比如大金空调都不带电辅加热,等于空调里多了一个2100瓦的暖风机,效率低且相当的费电,空调遥控器上关闭电辅加热久可以了!

网友B:
辅助加热是用在室外温度低已无热量换进来时,比如-15C°以下。采购空调可以选择有辅助加热和不带辅助加热,日本禁止不能说这个功能没用。室外温度低时,空调制热同样不会有高效率。

网友C:
空调制热或者制冷其实就是把热量或者冷量通过压缩机+冷媒执行转运,因为是执行能量转运,所以在执行制热耗费能量比直接电加热效能高,理论等于能效比*实际耗能,例如能效比为3.6的,消耗1KWH电能理论可以产生3.6KWH热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