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表、互感器安装的细节问题

楼主(2017-11-13):
在计量中,人们对电能表、互感器的校验和测试十分重视,但往往忽视计量接线的一些细节问题,这些细节问题会影响表计计量准确性,不容忽视。
  接线端子的接线工艺:电能表、电流互感器的接线端子处垫片、紧固螺丝等连接部位在受潮锈蚀、松动时容易接触不良,造成接触电阻增大。
  二次导线选择不当:通过互感器与电能表相连的二次导线按要求应该选用单股硬铜线,但有人虽然选用了铜线,为了接线方便却选用软铜线,其实软铜线在接线处压紧螺栓的压力下容易产生断股,使导线有效截面积变小,从而加大回路电阻,造成计量误差增加;另外,当采用高压计量时,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引线截面积和长度也会造成影响,因为导线的截面积大小和导线长短与回路电阻有直接关系,如果采用单股硬铜线截面积小或者导线长度太长。都会增大损耗,影响计量准确。
  二次导线获取电压位置没有采取相应措施:在农村配电变压器低压计量装置的电压回路,如果为了图方便将电压计量采用直接从变压器低压支柱就近破口T接方法,由于一般变压器低压出线都采用铝导线,而计量电压引线却是铜导线,形成铜铝连接,运行时间长了,在铜铝连接部位将会产生一层氧化膜,增加回路电阻,使电压损失增加,影响计量准确。
  电流互感器的变流比:电流互感器的精确度与其通过的电流有关,一次电流太大或太小,其输出的二次电流与一次电流的比例都将使误差加大。
  解决方案
  为保证计量精度、减少不必要的电能损失,除正常校核表计、互感器外,对应将影响计量的细节问题纳入计量体系统进行管理,针对细节问题进行针对性地解决。
  加强对接线端子工艺的检查,对锈蚀接线端子及时进行更换与处理,连接线要避免出现铜铝线直接连接,确有需要的要对线头进行搪锡处理;选择合适的变流比,使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应保证其在正常运行中的实际负荷电流的30%~120%左右。最好能达到达到60%左右;计量回路二次导线应选择单股硬铜线,二次导线的截面积必须符合要求,以降低在导线上的电压损失和电流损失。按要求,计量电压引线采用2.5平方毫米单股硬铜线,电流引线不小于4平方毫米单股硬铜线;二次回路导线的长度接线工艺一般要求横平竖直,尽可能短,并最好采用有色相线,这样既方便安装,减少接线差错,又可方便平时的计量安全普查,杜绝差错发生。

网友A:
实用,满足用户需求就OK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