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或200SMART不用以太网和wincc通讯的话,可以用什么通讯方式?

楼主(2017-11-13):
200 或200 SMART不用以太网和wincc通讯的话,可以用什么通讯方式?wincc是7.3版本的

问题补充:modbus通讯是指modbus TCP/IP吗,只找到这个。回答问题能带上图片吗,我想看一下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像WinCC这样的组态软件能支持的协议和接口都是比较丰富的,不用以太网通讯的话,可以选配别的硬件模块,从而使用别的协议来实现通讯的建立。比如200SMART可以增加SB CM01从而实现RS485(ModbusRTU)的通讯,不过要在程序里多写几行程序了。至于200系列可以增加EM277从而实现ProfibusDP协议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