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的这张图应该怎么看

楼主(2017-11-13):
西门子SMART 200 PLC与英威腾Goodrive200A 变频器通讯,查看说明书,不知道怎么理解,求高手解答?

如果我要用故障复位功能那么这个如何表示呢?

16#进制的2000H,和0007H,怎么组合表示这个位呢?求真相?

网友A:
你们用英威腾产品多吗?长期合作的吗?我们是厂家,有需要技术支持请联系我们,微信号:13246710856

网友B:
这个2000H是地址,PLC往这个地址里面写入07H就是对变频器故障复位。

这个不是位写,是WORD写。MODBUS 功能码06H或10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2000H是地址,PLC往这个地址里面写入07H就...

如果我要读取变频器母线电压说明书的地址定义是3002H,如何表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个2000H是地址,PLC往...

没明白你说的表达是什么意思。

PLC读取的数据有特定的功能码,字读写常用的有03H 06H 10H。你说的母线电压这个3002H应该是一个WORD长度。用03读取上来是一个整数,看说明书,有可能有小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