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认识国产plc的原理

楼主(2017-11-14):
在介绍PLC的工作原理之前,咱们先来介绍该设备的基本构造。前面咱们介绍了国产PLC的基本组成构件的一部分,接下来还有几个如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电路、功能模块、通信模块,下面咱们接着介绍这几个构件
  存储器:存放应用软件的存储器称为用户程序存储器。
  输入输出接口电路
  1.现场输入接口电路由光耦合电路和微机的输入接口电路,作用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与现场控制的接口界面的输入通道。
  2.现场输出接口电路由输出数据寄存器、选通电路和中断请求电路集成,作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通过现场输出接口电路向现场的执行部件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
  功能模块:如计数、定位等功能模块。
  六、通信模块
  国产PLC工作原理
  概况的说,国产PLC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投入运行后,其工作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输入采样、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三个阶段。完成上述三个阶段称作一个扫描周期。在整个运行期间,PLC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CPU以一定的扫描速度重复执行上述三个阶段。
  在输入采样阶段,PLC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以扫描方式依次地读入所有输入状态和数据,并将它们存入I/O映象区中的相应的单元内。输入采样结束后,转入用户程序执行和输出刷新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即使输入状态和数据发生变化,I/O映象区中的相应单元的状态和数据也不会改变。因此,如果输入是脉冲信号,则该脉冲信号的宽度必须大于一个扫描周期,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该输入均能被读入。
  其实,这里咱们没有介绍一个关键因素,或者说是一个概念,就是识别系统,设备如何认识、识别人类的思维,如何执行人类的思维,如何安装人类的思维进行操作,这是很关键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很难表达的地方,因此,一般来说咱们会选择忽略,毕竟这不是技术的研讨,只是概念的普及,只要普通人能够理解其大致的工作原理,对该设备有一个大致的认知即可。

网友A:
好吧,就看了下,你可以完善系统点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