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石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7-11-14):
独石电容具有容量大,体积的小的优势和较强的耐高温性能而被人们熟知和广泛应用。独石电容也被称为瓷介电容,它是电容类型中优点诸多的电容之一。那么独石电容有什么作用呢?

1.独石电容的作用概括可以包括四个作用。首先就是储能交换,隔直通交,其次则是鉴频滤波,最后则是浪涌电压的抑制作用。所谓的储能交换主要是通过它的充放电过程来产生和施放一个电能。

2.而隔直通交是通过交流的有规律的转向而体现出两端带电的现象。因此,在电路中它可以同其它元件并联,使交流通过,而直流被阻隔下来,起到旁路的作用。在交流电路中,独石电容跟随输入信号的极性变化而进行充放电,从而使连接独石电容两端的电路表现导通的状态,起到耦合的作用。

3.此外则是鉴频滤波的作用。在交流电路中,对于一个多频率混合的信号,我们可以用独石电容将其部分分开,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合理电容量的独石电容将大部分的低频信号过滤掉。这主要以高频或超高频独石电容为主。

4.独石电容的作用不容小觑,尤其是其浪涌电压的抑制作用。由于独石电容是一个储能元件,因此,在电路中,它可以去除那些短暂的浪涌脉冲信号,也可以吸收电路中电压起伏不定所产生的多余的能量。滤波主要以高频产品为主。

以上这些就是独石电容的作用,在这些作用之下,促进了独石电容在电容领域中的地位。成为了很多行业以及产品设备都必不可少的选择。所以一定要注意根据这些作用来选择,看是否符合实际的需求。

网友A:
储能交换,隔直通交,其次则是鉴频滤波,最后则是浪涌电压的抑制作用!

貌似电容都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