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各瓷片电容方法

楼主(2017-11-14):
瓷片电容器耐压的标注有一种是采用一个数字和一个字母组合而成。数字表示10的幂指数,字母表示数值,单位是V(伏)。

通常电源电路中包括滤波、耦合、旁路、分频等瓷片电容,如何在电路中更有效地选择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瓷片电容器对各电子产品的改善具有较大的影响。

一:耦合电容耦合电容的容量一般在 0.1μF 1μF 之间,以使用云母、 丙烯、陶瓷等损耗较小的电容音质效果较好。

二:前置放大器、分频器等前置放大器、音频控制器、分频器上使用的电容,其容量在100pF 0.1μF之间,而扬声器分频LC网络一般采用1μF~数10μF之间容量较大的电容,目前高档分频器中采用CBB电容居多。小容量时宜采用云母,苯乙烯 电容。而LC网络使用的电容,容量较大,应使用金属化塑料薄膜或无极性电解电容器,其中无机性电解电容如采用非蚀刻式,则更能获取极佳音质。

三:滤波电容整流后由于滤波用的电容器容量较大,故必须使用电解电容。滤波电容用于功率放大器时,其值应为10000μF以上,用于前置放大器时,容量为1000μF左右即可。当电源滤波电路直接供给放大器工作时,其容量越大音质越好。但大容量的电容将使阻  抗从10KHz附近开始上升。这时应采取几个稍小电容并联成大电容同时也应并联几个薄膜电容,在大电容旁以抑制高频阻抗的上升

瓷片电容,瓷片电容器,jec安规电容,高压瓷片电容

瓷片电容器耐压的标注有一种是采用一个数字和一个字母组合而成.数字表示10的幂指数,字母表示数值,单位是V().如何在电路中更有效地选择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瓷片电容器对各电子产品的改善具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