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Σ-V系列伺服可否控制Σ-II系列电机

楼主(2017-11-14):
    我公司有安川V系列伺服的机床,也有安川II系列伺服的机床,机床是一样的,只是伺服模块不同,因为

经常有坏了的电机或者伺服,所以想从比较空闲的机床上拆电机给坏了电机的机床用,但是发现旧机床是

II代的伺服和电机,新机床是V代的伺服和电机,请问安川Σ-V系列伺服可否控制Σ-II系列电机,功率容量相同

网友A:
不同系列的伺服马达和驱动器不能混用。

这是从产品要求上的答复。

实际能不能用取决于客户要求,接上去,不报组合错误的话,马达能转,但能用到什么程度,没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