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关于松下fp7

楼主(2017-11-14):
松下FP7 CPS31E如何通过网口实现与上位机PC的通讯?最好有视频案例,很急,很急。。。。。这行太不适合女生了,真心感觉脑子不够用

网友A:
设置下参数应该就可以了吧。虽然没用过,但我感觉应该不难

网友B:
首先用小USB口下载,把以太网设置里面的IP设置了,其次是系统连接启用至少一个,设置参数:端口号。    其他不懂加Q1619397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