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发个博图V14SP1模拟量库

楼主(2017-11-14):
求大神发个博图V14SP1模拟量库,博图第一次使用

网友A:
西门子的问题可以去西门子的官方论坛上问。感觉工控网的问题都没有人回答。

网友B:
什么模拟量库?如果想要软件的话可以提供下载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7/720794_1.shtml

相关类教程请关注SCADA版块,会陆续上传!

网友C:
本来就有 ,度娘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博途里面有现成的,SCALE_X和NORM_X

网友E:
http://download.csdn.net/download/xulu_9527/1910481

网友F:
PT100三线制热电阻231+RTD模拟量转换程序实例

网友G:
直接使用一个功能块就行吧

网友H(2018-09-16):
鉴定,楼主是个好人,值得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