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TPC1062KX无法连接PC

楼主(2017-11-14):
通电启动后,有蓝色背景开机画面。过了2-3秒后黑屏,只出现指针,触摸后可以移动任意位置,并发出滴滴的声音。

电脑端显示测试不到下位机,拔掉USB先后显示 “打开USB失败,正重新扫描硬件改动”。

开机后出现开机页面,之后黑屏只有小手,触摸后有滴滴的声音。用组态软件通讯测试提示无法找到下位机。求教

网友A(2017-12-16):
你可以试试做u盘安装包,不是非要用数据线连接,毕竟你连上也只是灌程序。下载配置中-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导入U盘里,再把U盘接到触摸屏上,正常会触摸屏自动弹出对话框,要是不行估计就是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