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平方的实心硬铜线配合16a空气开关!

楼主(2017-11-14):
能带多少瓦电器啊?以下可以吗?

一台2匹变频柜机(不开启2100w的电辅加热),一台55英寸电视(150w),一台电脑主机接电视(350w),一台台音箱(130w)!

网友A:
2P空调大约是8A左右,2.5平方的铜线载流量大约10A左右,前提线路不能太长,空开16A还凑合吧,总体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P空调大约是8A左右,2.5平方的铜线载流量大约10...

2.5平銅線載流量應該在20A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P空调大约是8A左右,2.5平方的铜线载流量大约10...

2.5平方线缆承受16A左右电流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国产的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