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大神

楼主(2017-11-15):
我有两台fx1n系列的用一个FX1N 485 bd板子和mcgs通讯,但所有的程序都按照设好的现在来做

但就是通讯不上 一台plc485 SD灯亮 另一个PLC是486 rd灯闪 请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1、先设置plc地址,两个plc的站号不能重复。

2、在mcgs设备窗口,添加两个FN-1N的驱动,分别设置其地址,地址要与plc相同。

楼主:
对: 哈喽123321 1、先设置plc地址,两个plc的站号不能重复。2、在... 内容的回复我现在和一个屏和用485bd板子fx1n你40MR通讯成功了

但把485板子放在fx1n 60mt的PLC上居然通讯不了相同的程序 而且设置也相同

fx1n60mt是sd灯亮 RD灯不亮fx1n 40mr rd灯闪而 sd灯不亮 (后来好使了)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B:
通讯端口选择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