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smartPLC走MODBUS通信

楼主(2017-11-15):
现在我用MCGS作主站,SMART为从站,用MODBUS进行通信,我输入继电器本来链接变量19个但他读取的数据就18个,同时我还有输出寄存器,通过串口助手对数据进行查看,只读了输入寄存器,并没有对输出寄存器进行读取这是上面情况?

楼主:
用标准的modbus协议和莫迪康都试了的都是这样  我是哪里没设置对吗

网友A:
读取地址+1或-1试试

网友B(2018-05-26):
回复内容:建议可以把地址加1试试。

引用 楼主:
用标准的modbus协议和莫迪康都试了的都是这样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