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字符串处理

楼主(2017-11-15):
我遇到的问题是,上位机发了坐标,我这边接收并显示在触摸屏,坐标XYZ,发过来的字符串格式例如896空格89空格68,我现在就是接收了数据,转了ascii码,但是分不开字符串,比如XYZ,我需要的是吧896放到一个地址,89另一个地址,68一个地址,然后在显示。我之前的想法是用字符串搜索 (INSTR(P)查找空格计算出字符长度,然后再用字符串的任意提取和置换 (MIDR(P)、MIDW(P))指令 分别提取   但是我在梯形图里面使用了指令  没有任何效果 。求助大佬

网友A:
你的上位机是什么软件,用的什么协议的通讯,要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上位机是什么软件,用的什么协议的通讯,要说清楚

无协议通讯    假装有个上位机 ,我现在是用串口发的字符串

网友B:
上位机一般按照字节或者字发送,这个你需要根据协议处理!

三菱PLC会把上位机数据按照分隔存储:上位机是一个字那么PLC的字元件存储一个字,上位机是一个字节那么PLC的字元件存储一个字节()高位自动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