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知识——如何看懂集成电路的线路图

楼主(2017-11-15):
表达了集成电路各引脚外电路结构、元器件参数等,从而表示了某一集成电路的完整工作情况。

有些集成电路应用电路中,画出了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这时对分析集成电路应用电路是相当方便的,但这种表示方式不多。

集成电路应用电路有典型应用电路和实用电路两种,前者在集成电路手册中可以查到,后者出现在实用电路中,这两种应用电路相差不大。

根据这一特点,在没有实际应用电路图时可以用典型应用电路图作参考,这一方法修理中常常采用。

一般情况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表达了一个完整的单元电路,或一个电路系统,但有些情况下一个完整的电路系统要用到两个或更多的集成电路。

特  点

大部分应用电路不画出内电路方框图,这对识图不利,尤其对初学者进行电路工作分析时更为不利。

对初学者而言,分析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比分析分立元器件的电路更为困难,这是对集成电路内部电路不了解的原缘,实际上识图也好、修理也好,集成电路比分立元器件电路更为方便。

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而言,大致了解集成电路内部电路和详细了解各引脚作用的情况下,识图是比较方便的。

这是因为同类型集成电路具有规律性,在掌握了它们的共性后,可以方便地分析许多同功能不同型号的集成电路应用电路。

识图方法

了解各引脚的作用是识图的关键了解各引脚的作用可以查阅有关集成电路应用手册。知道了各引脚作用之后,分析各引脚外电路工作原理和元器件作用就方便了。

了解集成电路各引脚作用的三种方法了解集成电路各引脚作用有三种方法:

一是查阅有关资料;

二是根据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分析;

三是根据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中各引脚外电路特征进行分析。

对第三种方法要求有比较好的电路分析基础。

分析步骤

直流电路分析

这一步主要是进行电源和接地引脚外电路的分析。

注意:电源引脚有多个时要分清这几个电源之间的关系,例如是否是前级、后级电路的电源引脚,或是左、右声道的电源引脚。

对多个接地引脚也要这样分清。分清多个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对修理是有用的。

信号传输分析

这一步主要分析信号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外电路。

当集成电路有多个输入、输出引脚时,要搞清楚是前级还是后级电路的输出引脚。对于双声道电路还分清左、右声道的输入和输出引脚。

其他引脚外电路分析

例如找出负反馈引脚、消振引脚等,这一步的分析是最困难的,对初学者而言要借助于引脚作用资料或内电路方框图。

总结规律

有了一定的识图能力后,要学会总结各种功能集成电路的引脚外电路规律,并要掌握这种规律,这对提高识图速度是有用的。

例如,输入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容或一个耦合电路与前级电路的输出端相连;输出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路与后级电路的输入端相连。

查阅电路方框图

分析集成电路的内电路对信号放大、处理过程时,最好是查阅该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分析内电路方框图时,可以通过信号传输线路中的箭头指示,知道信号经过了哪些电路的放大或处理,最后信号是从哪个引脚输出。

了解关键测试点

了解集成电路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引脚直流电压规律对检修电路是十分有用的。

OT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集成电路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OC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0V;BTL电路两个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单电源供电时等于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双电源供电时等于0V。

当集成电路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阻时,该电阻将影响这两个引脚上的直流电压;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线圈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不等时必是线圈开路了。

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容或接RC串联电路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肯定不相等,若相等说明该电容已经击穿。

楼主:
根据这一特点,在没有实际应用电路图时可以用典型应用电路图作参考,这一方法修理中常常采用。

一般情况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表达了一个完整的单元电路,或一个电路系统,但有些情况下一个完整的电路系统要用到两个或更多的集成电路。

特  点

大部分应用电路不画出内电路方框图,这对识图不利,尤其对初学者进行电路工作分析时更为不利。

对初学者而言,分析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比分析分立元器件的电路更为困难,这是对集成电路内部电路不了解的原缘,实际上识图也好、修理也好,集成电路比分立元器件电路更为方便。

对集成电路应用电路而言,大致了解集成电路内部电路和详细了解各引脚作用的情况下,识图是比较方便的。

这是因为同类型集成电路具有规律性,在掌握了它们的共性后,可以方便地分析许多同功能不同型号的集成电路应用电路。

识图方法

了解各引脚的作用是识图的关键了解各引脚的作用可以查阅有关集成电路应用手册。知道了各引脚作用之后,分析各引脚外电路工作原理和元器件作用就方便了。

了解集成电路各引脚作用的三种方法了解集成电路各引脚作用有三种方法:

一是查阅有关资料;

二是根据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分析;

三是根据集成电路的应用电路中各引脚外电路特征进行分析。

对第三种方法要求有比较好的电路分析基础。

分析步骤

直流电路分析

这一步主要是进行电源和接地引脚外电路的分析。

注意:电源引脚有多个时要分清这几个电源之间的关系,例如是否是前级、后级电路的电源引脚,或是左、右声道的电源引脚。

对多个接地引脚也要这样分清。分清多个电源引脚和接地引脚,对修理是有用的。

信号传输分析

这一步主要分析信号输入引脚和输出引脚外电路。

当集成电路有多个输入、输出引脚时,要搞清楚是前级还是后级电路的输出引脚。对于双声道电路还分清左、右声道的输入和输出引脚。

其他引脚外电路分析

例如找出负反馈引脚、消振引脚等,这一步的分析是最困难的,对初学者而言要借助于引脚作用资料或内电路方框图。

总结规律

有了一定的识图能力后,要学会总结各种功能集成电路的引脚外电路规律,并要掌握这种规律,这对提高识图速度是有用的。

例如,输入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容或一个耦合电路与前级电路的输出端相连;输出引脚外电路的规律是:通过一个耦合电路与后级电路的输入端相连。

查阅电路方框图

分析集成电路的内电路对信号放大、处理过程时,最好是查阅该集成电路的内电路方框图。分析内电路方框图时,可以通过信号传输线路中的箭头指示,知道信号经过了哪些电路的放大或处理,最后信号是从哪个引脚输出。

了解关键测试点

了解集成电路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引脚直流电压规律对检修电路是十分有用的。

OT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集成电路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OCL电路输出端的直流电压等于0V;BTL电路两个输出端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单电源供电时等于直流工作电压的一半,双电源供电时等于0V。

当集成电路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阻时,该电阻将影响这两个引脚上的直流电压;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线圈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是相等的,不等时必是线圈开路了。

当两个引脚之间接有电容或接RC串联电路时,这两个引脚的直流电压肯定不相等,若相等说明该电容已经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