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普洛菲斯触摸屏

楼主(2017-11-15):
用什么触摸屏可以代替普洛菲斯GP-4501TW?普洛菲斯太贵了。好像说要停产了。

网友A:
什么屏都可以替代,只是重做画面麻烦,要了解原来的控制。支持国货。

网友B:
推荐昆仑通态、台达屏、威纶通、海泰克等生产的屏都可以,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C:
用电脑也行。

网友D:
用电脑也可以

网友E:
我们一直使用威纶通屏,感觉很不错。

网友F:
普洛菲斯的软件、硬件的确不错,替代的从编程方便来说非三菱莫属——三菱的元件库更加丰富,硬件兼容性更加好,

网友G:
昆仑通态,威纶通,支持国货

网友H:
威纶通也不错,小项目很实用。昆仑做组态还是不错的

网友I:
直接用电脑不行?PC不知道要哪年才会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