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区别和联系

楼主(2017-11-15):
一、接地和接零的类型

    电力系统和电气设备的接地和接零,按其不同的作用分为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重复接地和接零。为防止雷电的危害所作的接地称为过电压保护接地;为防止管道腐蚀的接地采用电法保护接地;还有静电接地和隔离接地等。

1、工作接地

    在正常或事故情况下,为保证电气设备可靠地运行,必须在电力系统中某点(如发电机或变压器的中性点,防止过电压的避雷器之某点)直接或经特殊装置如消弧线圈、电抗、电阻、击穿熔断器与地作金属连接。

2、保护接地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由于绝缘损坏有可能带电,为防止这种电压危及人身安全的接地,称为保护接地,如图2所示,这种接地,一般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采用。

3、重复接地

    将零线上的一点或多点与地再次作金属的连接,称为重复接地。

4、接零

    与变压器和发电机中性点连接的中性线,或直流回路中的接地中线相连,称为接零。

5、过电压保护接地

    过电压保护装置或设备的金属结构,为消除过电压危险影响的接地,称为过电压保护接地。

6、防静电接地

    为防止可能产生或聚集静电荷,对设备、管道和容器等所进行的接地,称为防静电接地。

7、隔离接地

    把电器设备用金属机壳封闭,防止外来信号干扰,或把干扰源屏蔽,使它不影响屏蔽体外的其它设备的金属屏蔽接地,称为隔离接地。

8、电法保护接地

    为保护管道不受腐蚀,采用阴极保护或牺牲阳极保护等到的接地,称为电法保护接地。

接地和接0使用时相近,但概念是不一样的。电气工程中三相四线的中性点称为0线而不叫地线,地线是通过在地下埋设金属极板或打入金属桩再用导体引出的连接 系统。地线的作用有二项,一是人体保护,二是所有电气信号的参考电位。发电系统0线和地线相联,经过线路的传输,0线的电位会有变化,相距一段距离要做重 复接地的保护措施。所以设备及家用电器的外壳要求时接地而不是接0,漏电保护器也是判断包括0线在内的供电线路上与地线之间若有电流通过就自动断开供电回 路。

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是为了防止人体接触绝缘损坏的电气设备所引起的触电事故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1.保护接地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或构架与土壤之间作良好的电气连接称为接地。可分为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两种。

工作接地是为了保证电器设备在正常及事故情况下可靠工作而进行的接地,如三相四线制电源中性点的接地。

保护接地是为了防止电器设备正常运行时,不带电的金属外壳或框架因漏电使人体接触时发生触电事故而进行的接地。适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电网。

2.保护接零

在中性点接地的电网中,由于单相对地电流较大,保护接地就不能完全避免人体触电的危险,而要采用保护接零。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或构架与电网的零线相连接的保护方式叫保护接零。

工作接地的定义:由于电气系统的需要,在电源中性点与接地装置作金属连接称为工作接地 。

重复接地的定义:在工作接地以外,在专用保护线PE上一处或多处再次与接地装置相连接称为重复接地。

保护接地的定义:保护接地将用电设备与带电体相绝缘的金属外壳和接地装置作金属连接称为保护接地。

保护接零的定义:在TN供电系统中受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线PE线与电源中性点连接,而与接地点无直接联系。

1、重复接地:将零线的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再次连接为重复接地。

2、保护接零:在中性线有工作接地的三相四线低压系统中,把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与电网零线可靠连接,叫保护接零

  在TN系统中中性线(N)与保护零线(PE)开始是合一的,在某个位置是才开始分开。(一般是在进入建筑物的总配电箱后开始分开),而TN系统包含TN-C、TN-S、TN-C-S、TT、IT等系统。因此对是否于连接在这个位置的前后的定义是不同的。

配电系统采用共用接地的优点及应注意的问题

    摘要:随着低压配电系统中的负荷设备种类的多样化和数量的日益增长,各种电气设备的接地是分开独立接地,还是共用接地,已成为广大设计工作者十分关心的问题。实践表明,采用共用接地有许多优点,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正确分析和对待。

所谓共用接地是指电力系统的工作接地与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防雷接地等共用一套接地装置或指几个电气设备的接地线汇聚在一起,连接到设置在一个或几个地点的共用接地电极上的接地。

1 共用接地的优点

接地线少,接地系统较简单,维护、检查容易;

各个接地电极并联连接的等效接地电阻比独立接地的总电阻小。如果是利用建筑结构体作为共用接地装置,因其接地电阻很小,共用接地的效果就更显著;

当有一个接地电极失效时,其他接地电极也能补充,提高了接地的可靠性;

减少接地电极的总数,节省了设备施工费用;

当负荷设备绝缘损坏发生碰壳短路故障时,可以产生较大的短路电流使保护装置动作。同时能够减小人员触及故障设备时的接触电压;

可以减少雷电电压的危害。理论上,为了防止雷电压的反击作用,防雷接地装置与建筑物、电气设备及其系统之间最好能保持足够的距离,但在工程中往往存在许多 困难而无法做到。因各种建筑物总有许多引入管线,这些管线分布范围很广,尤其在利用钢筋混凝土建筑物的结构钢筋作为暗敷防雷网时,建筑物管线与电气设备的 外壳实际上是无法与防雷系统真正分开的,也无法与电气设备的接地分开。在这种情况下,为限制雷击时电气设备和建筑物接地点电位的增高,应采用共用接地,即 将变压器中性点以及各种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与防雷接地共同连接起来。如大楼建筑物,当把电气部分的接地和防雷接地连成一体后,就使建筑物内的钢 筋间构成一个法拉第笼,在此笼内的电气设备和导体都与笼相连接,也就不会受到反击。因此,利用大楼建筑物的金属结构体接地时,大楼内多种系统的接地就可以 共用接地,不过,应使共用接地电阻限制在1Ω以下为宜。

2 共用接地应注意的问题

接地电流的性质。接地点电位升高的危害程度与接地电流的大小、持续时间、发生概率等几方面因素有关。例如避雷针、避雷器在雷击时,虽然可能发生大的接地短 路电流,但是这种接地电流持续时间短,发生的概率也不高,由这种接地电波引发的电位升高问题危害就不大。但共用接地的接地电阻必须满足各种接地中最小接地 电阻的要求,且共用接地的电阻最好能限制在1Ω以下。在中性点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中,其共用接地的接地电极上可能集中了系统负荷设备的所有漏电流并形成环 流,且有可能长时间流过这种接地电流。一旦系统共用接地电阻值偏离安全限值,就会危及设备及人员的安全。此外,随着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的大量使用,为确保 它们的正常工作,有必要实施线路滤波器用的接地,在线路与大地之间接上大的电容滤波器,就可能产生相当大的电容电流流向大地,而这种电容电流也包含在漏电 流中。

电位升高对负荷设备的影响。在共用接地情况下,接地电极电位升高对负荷设备的影响,可以用室内小型组合式变配电柜为例来说明。以往都是将变压器中性点、金 属箱体、负荷设备金属外壳共用接地。另外,为了防止避雷器放电时,雷电流有可能使接地电位升高所带来的危险,而将避雷器独立接地。

当与该变配电柜连接的负荷设备因绝缘损坏而发生漏电时,其全部环路电流通过共用接地电极,使接地点电位升高,变配电柜箱体的电位也同时升高。这时如果维护 检查人员开门查看配电柜内情况,就会有触电的危险,这种事故常有发生。所以,现在在很多情况下不把室内变配电柜中的工作接地与其它接地共用,而是采用独立 接地,虽然这样做会给施工增加难度。

3 共用接地的有关规定

我国现行电力行业标准规定,向B类电气装置供电的配电变压器不安装在有B类建筑电气装置的建筑物内,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不接地、经消弧线圈接地和高电 阻接地的系统,若该变压器保护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符合50/I且不大于4Ω时,低压系统的工作接地与变压器的保护接地可共用一套接地装置。而对于工作在有 效接地系统中的A类电气装置,则要求配电变压器的工作接地应置于保护接地网以外的适当地方,即不得共用一套接地装置。

向B类电气装置供电的配电变压器安装在有B类建筑物电气装置的建筑物内时,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在低电阻接地的系统,当该变压器的保护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符合2000/I,且建筑物采用总等电位连接时,低压系统的工作接地可与该变压器的保护接地共用一套接地装置。工作在A类电气装置中的配电变压器的保护接 地可与保护该配电变压器的避雷接地装置共用一套接地装置。

另外,如果1kV以上的线路属大接地短路电流系统,而且当发生接地短路故障时能采用迅速切断措施,则也可采用共用接地,但共用接地电阻应小于1Ω。

    实践表明,公用低压配电系统中,在各种系统的接地无法做到真正分开的情况下,工作接地与保护接地,保护接地与防雷接地等共用接地更安全,且节省投资、简单 和便于维护。对于共用接地存在的问题,可以考虑充分利用大楼建筑的钢架结构体接地,限制共用接地的总接地电阻(小于1Ω)和总等电位连接等办法,将共用接 地可能发生的影响和危害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