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表、表压表,又学习了

楼主(2017-11-15):
发现现场真空装置上的压力表与我们的压力表数值不一样,当真空装置的压力显示是负压的时候,我们的压力表却显示正压,看仪表量程是0-0.1MPa,还以为是仪表定错了。打电话给西门子技术支持,报上仪表编号,技术支持告诉我仪表没有定错,只是我们的变送器是绝压表,是从绝对压力算起,对真空装置上的压力表示表压表,是相对于大气压的差值。

比如当前真空装置显示的压力为:-900mBar,而我们的绝压变送器显示的是100mBar,表压表显示的压力是以大气压为零点的,大气压1000mBar-900mBar=100mBar。

只是现场压力表显示的值与我计算的值查了100mBar,不知道是为什么,当真空装置上的压力表显示-900mbar的时候,我们的压力变送器显示0bar,不知道那100mBar去了哪里?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有同事改了参数。

网友A:
传统上那不叫差压表,叫真空表。

差压表,现场安装的压力表是两个指针刻度,两个测压接口。

差压变也是两个引压接口。

单纯的压力变送器,是一个接口,另一个接口通大气。

如果是绝压表,那直接通大气,显示接近100KPA,就证明是好的。

绝压表的缺点,是校准零点很难,很难实现的原因是校准仪器即校准源不好整,所有普遍的做法是把绝压表的零点迁移到100卡帕,在校准,校准完了在迁移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上那不叫差压表,叫真空表。差压表,现场安装的压力表...

还是老仪表工懂得多,受教了。

网友B:
帅克图说_压力的概念及相互关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