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可以替代手操器

楼主(2017-11-15):
发现西门子有一套软件叫PDM,用于过程设备管理,可以通过HART猫与仪表相连,实现手操器的功能,

淘宝上看到的HART猫,

谁用过,讲一讲?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你是否用过艾默生的AMS设备管理系统,能与现场所有仪表通讯,HART  FF,DP都能通讯,可以不出门检查所以表,而且可以进行设备自诊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你是否用过艾默生的AMS设备管理系统,能与现...

没有用过,不过你说的这个软件应该和西门子的差不多,西门子的PDM也支持好多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你是否用过艾默生的AMS设备管理系统,能与现...

呵呵。。。

不出门检查所有表。。。

请问想看一个压力变送器的零点是否漂移。。。。

是不是要先到现场把压力变送器从运行中切出来,放空排污,在看零点。

这不需要出门就可以搞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