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运行后老提示磁盘空间不够

楼主(2017-11-15):
组态王运行后老提示磁盘空间不够,是什么原因,该怎样设置

网友A:
找找历史归档那里应该有设置大小的地方。

还有就是历史数据可能的确太多了

网友B:
看看归档的路径和限制值大小吧!或者物理硬盘确实不够用了吧!

网友C:
旧电脑吧,现在的电脑应该不会。

网友D:
看看安装硬盘的实际大小,要不然把项目备份了重新再安装一遍吧

楼主:
电脑有200G

楼主:
怎么样设置历史数据,我好像没用到历史数据

网友E:
把回收站清一清,另外看你的项目是不是放在c盘里了

网友F:
建议升级组态王至最新版本已解决上述问题,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与组态王低版本漏洞有关。

网友G:
出现过这种问题,打√也不好用,此时的版本是6.53,6.55以后无此消息弹出

网友H(2018-01-05):
硬盘是不是太小了,别装在C盘里。或者换个高版本的组态王,或者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