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GXworks2如何和电脑联线

楼主(2017-11-15):
三菱PLC GX works2 如何和电脑联线

电脑和软件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A:
数据线链接PLC和电脑,设置好端口和通讯波特率,检测通过就可以用,前提是你安装好驱动,数据线的附带光盘有教程

楼主:
软件的操作步骤是重点

网友B:
先连接好数据线,安装好驱动,设定PC和PLC端口(两者一直),测试连接是否成功,成功就OK了

网友C:
点击软件界面左侧下方的“连接目标”,双击当前连接目标的下方图标,于是三菱编程软件GX-D连接界面就来了

网友C:
至于连线,USB连接需要首先安装三菱驱动,驱动路径:

网友D:
是的,现在大多是用USB连接,很方便的。软件自带有驱动。楼上说得对。

网友E: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不好回答,是软件不会操作?还是硬件不会连接?还是驱动不会安装,再或者不会用电脑?

网友F:
三菱的PLC通讯还算简单吧,只要设置好相关参数就OK。

网友G:
现在普遍都是笔记本,编程电缆应该都是USB线,

连接方式:

1、需要安装对应的驱动,你网上买的话,随数据线一起有个小光盘,自己可以安装。

2、打开电脑,软件,根据四楼的提示设置。

网友G:
先通讯测试,成功后记得点确定。

网友H:
买一根专用的USB-SC09-FX即可,到三菱官网下载使用手册对照做就可以了

网友H:
连接好后,点击通讯测试

网友I:
没有搞过。。。

网友J:
1、首先得买一根数据线如我用的USB-SC09-FX

2、安装驱动:网上下载USB-SC09-FX驱动包,解压安装

3、用买的数据线把电脑和PLC连接

4、在桌面上鼠标右击“计算机”打开管理后,找到设备管理器,点击进入在右边找到端口,看看显示的是com几,并记住!

5、打开works2软件,在导航工程中找到当前连接目标,点击进去。

6、在显示的窗口中点击serial,弹出对话框中选择第4步中记住的com口,接着点击右边的“通信测试”,提示成功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K:
不需要设置,直接连PLC,然后在属性里面查看你的电脑硬件,看usb驱动,里面有个感叹号,你可以点击安装,然后选择你安装软件的盘,自动查找,点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L:
要设置端口 波特率 型号 然后连接测试

楼主:
大神真多,受教了,找到了,感谢各位了

网友M:
如果有网口的话,可以采取以太网连接,一根网线连接,只要设置好ip地址就可以

网友N(2018-04-09):
好资料,非常喜欢,多多更新

网友N:
多多更新资料整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