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钢轨相机标定

楼主(2017-11-15):
1、激光垂直射在钢轨上,相机与激光呈45度角度拍摄

2、相机和激光是刚性连接,固定在一个架子上

3、激光离钢轨的距离改变,但是一直保持垂直照射(角度不变,远近改变)

请问需要重新标定吗?

如果不需要重新标定,应采取什么标定方法?

网友A:
距离变了就需要重新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变了就需要重新标定

有什么比较好的标定方法吗?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变了就需要重新标定

老铁,我问的是需要标定内参吗?

网友B(2018-01-06):
谢楼主无私分享如此宝贵的资料

网友C(2018-02-26):
1、激光垂直射在钢轨上,相机与激光呈45度角度拍摄

2、相机和激光是刚性连接,固定在一个架子上

3、激光离钢轨的距离改变,但是一直保持垂直照射(角度不变,远近改变)

网友D:
根据具体精度需求,以下提供两种方式:

1、使用轮廓工具:现有视觉系统都有轮廓检测工具,用轮廓检测工具,第一次采集样板为1:1,工具可以自动识别其轮廓缩小放大的比例,可以利用该比例值计算,如Cognex的patmax;

2、使用测量工具,测量某一个标准间距的像素,用实际尺寸换算,取用其比例。

鉴于未知版主具体测量位置,仅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