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对MCGS触摸屏看法

楼主(2017-11-16):
用过一些7寸和10寸的MCGS做工程控制,开始觉得编程不太容易,不断的学啊学的,很多功能需要参考样例或自己写个测试脚本才能真正搞明白,逐渐越来越喜欢mcgs屏了,功能无敌,就看你能不能玩得转,多花点时间是值得的。

一般的控制应用感觉完全不需要PLC,不知道很多人为什么只采集几个数据,控制几个设备,却弄个了PLC来做,然后鼓弄mcgs屏和PLC通讯,难免这问题那问题的。如果系统不怎么复杂,也不是什么超级网络,PLC是完全不需要的。 MCGS的功能强大到足够了,只需通过modbus RTU 采集及数字I/O模块,硬件成本也大大降低,可靠性也提高了。

嵌入版尽管脚本函数功能不是很完善,但是还是可以实现几乎所有的运算和控制的,定时器也够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脚本,策略几乎无所不能,各项设置都不复杂,比PLC编程要容易得多。如果只是用作数据显示实在是没有物尽其用啊。

RS232,RS485, 以太网以及数据转发,做主机或从机都可以,这样的通讯能力完全可以适用所有的需求。

运行可靠性和稳定性我还不好做出判断,至少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编程过程中偶尔会出现过死机或者屏卡等问题。这不算什么,用什么软件都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windows不也有死机的时候吗?调试程序的过程就是出错,纠错的过程。

网友A:
赞成你的看法,我也觉得mcgs操作挺容易的

网友B(2018-12-05):
引用 网友A:
赞成你的看法,我也觉得mcgs操作挺容易的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D(2019-01-30):
楼主您好,MCGS触摸屏数据超过6位显示错误,请问您是怎么处理32位数据的?

楼主:
可以显示不止6位的数据,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显示错误。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MCGS触摸屏数据超过6位显示错误,请问您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显示不止6位的数据,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显示错误。...

你好,这是我遇到的问题: 比如数据对象 A 是32位有符号二进制数(也就是长整型),创建一个输入框对应 A ,在触摸屏运行时输入 1234567890,结果PLC收到的数是1234570000,触摸屏输入框显示1.23457e+009。当数据是数值型时,读写32位数据不正确。客服说数值型数据超过6位后,采用科学计数法,然后告诉我用Setdevice指令,但是这个指令返回的数据类型是字符型,不好处理,不知道您是怎么读写32位数据的。

楼主:
使用整型变量,不用数值型。 非要用Setdevice返回的字符变量来不会太麻烦,字符转换成数值也不难。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可以显示不止6位的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整型变量,不用数值型。 非要用Setdevice返...

 字符型转成数值型的时候,用的是!lVal(str)函数,转换的时候尾数有时候会变。您能发我一份您写的MCGS的程序吗?我学习一下。我用的是ModbusRtu 的驱动。我邮箱是839367502@qq.com

楼主:
!lVal(str)将0-9的字符串转换成整数,只要不超出正负2147483648,转换没问题。比如字符串“1234567890”转换后数据就是1234567890。 函数不会乱来的。我想也许是你的数据通讯有问题,字符串本身在转换前就有了变化。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使用整型变量,不用数值...

网友E(2024-01-22):
mcgs 触摸屏表格控件,写入数据需要刷新页面才会显示出来

网友F:
MCGS屏2个串口可以同时收发吗?比如COM1 MODBUS主,COM2自由口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CGS屏2个串口可以同时收发吗?比如COM1 MODBUS主,COM2自由口从。...



可以的,挂两个父设备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HuaiJZ"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MCGS屏2个串口可以同时收发吗?比如COM1 MODBUS主,COM2自由口从。...】进行回复:        ---------...

没有中断功能,单线程的不好处理吧。

楼主:
新款Mcgs触摸屏系列基于Lynux系统,用McgsPro编程,性能提高了很多,也很不错!

网友H:
plc的采集速率和循环周期还不是人机能比的,主要还是看应用场合,不那么急的可以用人机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H:
plc的采集速率和循环周期还不是人机能比的,主要还是看应用场合,不那么急的可以用人机解决。...

  是的,价格差的也多呀。

网友I(2024-03-02):
引用 楼主:
新款Mcgs触摸屏系列基于Lynux系统,用McgsPro编程,性能提高了很多,也很不错!...



是Lynux还是Linux系统?

网友I:
引用 网友E:
mcgs 触摸屏表格控件,写入数据需要刷新页面才会显示出来



换鑫通态的屏试试,简单C++的面对对象脚本,刷一下控件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zxl929" 的回复,发表在12楼        内容: "HuaiJZ"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MCGS屏2个串口可以同时收发吗?比如COM1 MODBUS主,C...



不会,我厂设备最多用3个COM,同时收发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