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华阳YPS轮转机三菱plc程序

楼主(2017-11-16):
哪位有上海华阳yps卷筒纸胶印机PLC的程序 请回复。qq351732116

351732116@qq.com

网友A:
是几个色的,高速还是底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几个色的,高速还是底速?

4加2色  三菱PLC  变频器 15000转/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几个色的,高速还是底速?

其实其他型号的也可以参考 但必须是三菱变频器 三菱PLC 我只需要变频器的FM信号输出跟踪 控制直流电机驱动器,这一部分  因为我不知道那种直流电机调速器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几个色的,高速还是底速?

那种直流电机控制器是要求PWM?脉冲信号?还是直流模拟量?我查不到那种直流电机调速器的技术要求。所以无法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