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讯检测光幕

楼主(2017-11-16):
现在手上有一条检测光栅。输出的是485通讯信号,请问通讯得到后的1010xxx等每一位对应的光束通断信号(1为遮挡)。如何转换成后续步进轴需要定位的脉冲位置信号。其实就是通过1或0知道工件具体的遮挡位置,需要把遮挡的1或0转换成工件的尺寸位置坐标脉冲。而且工件是运动的。想请教下思路

网友A:
楼主做什么行业的

网友B(2017-12-24):
第一次先手动对零点,然后来计算72齿走的脉冲数,根据算出来的脉冲数,让48齿的齿轮来回原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