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软件怎么和西门子200PLC通讯?

楼主(2017-11-16):
一直想组态软件怎么才能和PLC进行连接通讯?手上有RS232转USB,RS485转USB,ppi转USB。用什么线连接啊?

楼主:
来大神解答吧。 我还是小白。

楼主:
我看到一个帖子说用ppi转USB的可以进行模拟调试。查了好多资料也无法实现。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MCGS串口下挂载S7-200的驱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GS串口下挂载S7-200的驱动就行了

是这个吗? 里面设置的参数也应该没问题。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楼主:
我用的电缆是ppi转USB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MCGS串口下挂载S7-200...

 我看一下你串口属性是什么?你截图

网友A:
哦,刚看见,你是想用PLC连接电脑的MCGS仿真软件么?还是PLC连接MCGS触摸屏。

网友B:
使用串口就行,注意MCGS后面的串口有232和485区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刚看见,你是想用PLC连接电脑的MCGS仿真软件么...

连接MCGS仿真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网友A:
那应该是电脑端口跟这个串口跟这个没对应上(奇偶校验、特别是com口要一样)。用PPI转USB线就可以。

网友C:
RS232转USB,RS485转USB,ppi转USB统统不需要。

MCGS软件怎么和西门子200PLC通讯?

PLC那边设置站号17,波特率9600

组态这边上位机串口(com2)设置如上图。

COM2与PLC通讯口连接使用双绞屏蔽线3-3;8-8连接就行。

网友C:
奥!可能有偏差,我拿MCGS的HMI做的例子。

你直接使用PC运行组态,如果使用IPC有COM2支持RS485,就与上述一样做法。如果PC没有RS485端口,使用RS485转USB虚拟一个RS485端口,之后还是与上述一样做法。

网友D:
不错收藏了,有时候回过头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奥!可能有偏差,我拿MCGS的HMI做的例子。你直接使...

楼主的意思是把S7-200的PLC连接到电脑上,跟MCGS在线模拟程序通讯。稍等我把具体设置上传一下

网友A:
用PPI转USB线,确保参数对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PPI转USB线,确保参数对应就行了。

多谢大神指导。 学习了。 感谢万分啊

网友F:
是说通讯电缆还是软件设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说通讯电缆还是软件设置啊

 MCGS下挂的串口属性跟通讯线的属性

网友G:
如果是电脑上运行昆仑通泰软件与PLC通讯,直接用usb转485通讯即可,S7-200有专门的485接口;如何是触摸屏,那直接走485接口即可,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H:
用DP九针线跳线,西门子200的3+8-对应MCGS触摸屏的7+8-,就可以通讯

网友I:
新人报道,来学习

网友J:
在设备窗口选择通用串口父设备,父设备下加S7-200的驱动,在父设备属性设置相应的波特率等参数,配置好C0M口,编辑寄存器地址就行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的解答。已经搞定了。原因是串口被占用了。

网友K:
我来看看是什么***,,,,,,,,

网友L:
不错  我也遇到了这问题

网友M:
我想学习下,进来看看啊

网友M:
我想学习下,进来看看啊我想学习下,进来看看啊我想学习下,进来看看啊

网友L:
我也是用18楼的做法  成功通讯

网友N(2017-12-18):
使用232转ppi 的数据电缆就可以。

网友O(2019-01-24):
先收藏,回头再看。应该有用

网友P(2021-05-14):
感谢各位我也是奔着这个问题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