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系统报警

楼主(2017-11-16):
各位大神

  请教如下前面两报警

SYS_LOAD80 80号节点CPU负荷 模拟量越上限报警

这个报警具体是什么意思?指CPU超负荷运行还是其他的?

另外有和利时相关系统报警说明文档么,谢谢!

谢谢!!!

网友A(2017-12-21):
工程总控-高级计算-工程树下的全局变量-系统负荷点-找到80号节点CPU负荷-然后把报警高限调高就好了

网友B(2018-01-24):
引用 网友A:
工程总控-高级计算-工程树下的全局变量-系统负荷点-找...

网友C:
学习了,这些之前一直不知道

网友(2018-08-14):
学习楼主,谢谢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