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SAKO600数控车床专用变频器快速调试指南

楼主(2017-11-16):
  SAKO600数控车床专用变频器快速调试指南

  一:SK600数控车床专用变频器相关接线:

  1 :主线接线说明

  R、S、T -------- 380V电源线接线端子;

  U、V、W -------- 电机线接线端子;

  P+ 、PB -------- 制动电阻接线端子;

  2:控制线接线说明:

  X1---------正转(M03)接线端子;

  X2---------反转(M04)接线端子;

  COM---------正反转公共端接线端子;

  AI2----------模拟电压(+)接线端子;

  GND--------模拟电压(-)接线端子;

  TA1/TB1--------故障输出(常闭)接线端子;

  TA1/TC1--------故障输出(常开)接线端子;

  二:SK600数控车床专用参数:

  F0.05=2-----------电流矢量控制;

  F0.06=1-----------外部端子启动;

  F0.07=4-----------AI2模拟给定调速;

  F0.15=100--------最大输出频率;

  F0.16=100--------上限频率;

  F0.19=3-----------加速时间;

  F0.20=3-----------减速时间;

  F7.00=1-----------X1为正转控制端子;

  F7.01=2-----------X2为反转控制端子;

  注意:以上数控车床专用参数均为出厂设置,如果实际转速与数控系统所输入转速有偏差,调整P0.15和P0.16这两个参数的值即可(这两个参数同时调整,如果实际转速比输入的转速小,则增大P0.15和P0.16的值;如果实际转速大于所输入的转速,则减小P0.15和P0.16的值);如需重置参数,设置PE.13=2(所有参数初始化)后,重设以上参数即可。

网友A(2019-05-07):
三科的稳定性好不,质量怎么样

网友B(2021-09-17):
感谢楼主分享,好资料要保存,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