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替代CP5611的ETH-MPI转换器

楼主(2017-11-16):
ETH-MPI转换器是大连德嘉的一款S7-300转以太网通讯产品(用于连接一台上位机
它一端连接S7-300PLC的MPI编程口,另一端是RJ45以太网接口(是西门子 profinet (tcp/ip)协议接口),上位机WINCC或STEP7通过普通以太网卡与之相连,使用西门子本身的 TCP/IP协议;

ETH-MPI的主要应用是为WINCC提供可靠便捷低价的接口设备

用户不用在PLC 和 WINCC中做任何工作!!! 它就是通过MPI口连接的CP343-1PN

RS232是第一代通讯标准, RS485是第二代通讯标准,(profibus,DP,...都是差分型的),USB 第三代通讯标准,TCP/IP是正兴起的第四代通讯标准(它的抗干扰能力和传输速度最快)

CP5611,CP5613,PC ADAPTER USB,它门在工业通讯上都不是最稳定的,我门经常会碰到通讯连接不上,而到处接地线,连接终端电阻.而使用以太网则很轻松搞定,因此ETH-MPI会被越来越多的现场技术人员所欢迎!

ETH-MPI具体设置请见下面:
1)连接方式:

最常见的连接方式是线型,如下图所示:
 a. 线型:即一台S
7-300PLC和一台上位机(计算机),直接用交叉线(RJ45 网线)相连。参见line.gif

 b. 星型:即一台S7-300PLC和两台上位机(计算机),或多台S7-300PLC和一台上位机(计算机),
或多台
S7-300PLC和两台上位机(计算机),中间需加以太网交换机,用直联线(RJ45 网线)将交换

2)ETH-MPI转换器的设置
ETH_MPI的参数设置是通过IE浏览器来进行设置的,此时与ETH_MPI转换器相连的PLC要上电(注:ETH_MPI转换器是由PLC供电的);同时要将ETH_MPI与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好[线型用交叉线(RJ45 网线),星型用两条直联线(RJ45 网线)由交换机连接到ETH_MPI和计算机];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最后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键入192.168.1.222就可进入ETH_MPI的主菜单(如图所示):

 用鼠标点击[参数设置/显示]进入设置画面:

各参数的详细说明请见下列:
a.ETH_MPI通讯转换器IP:它的段址一定要与相连的计算机相同,即前三项相同,第四相不同.

例一:计算机IP(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转换器IP(192.168.1.10)

例二:计算机IP(200.156.8.108),掩码(255.255.255.0),网关(200.156.8.1),转换器IP(200.156.8.16)

例三:计算机IP(200.202.9.126),掩码(255.255.255.0),网关(200.202.9.1),转换器IP(200.202.9.18)

注:在同一网络中IP是唯一的,不能相同。计算机也要设置相应的IP地址,掩码及网关(与转换器处于同一段中)

一但转换器的IP设置好后,只要计算机的IP地址,掩码及网关与其在同一段中(即前三项相同,第四相不同),在该计算机的浏览器中直接键入ETH_MPI通讯转换器的IP地址,并且此时该ETH_MPI转换器没有与WinCC和STEP7进行通讯,就会进入ETH_MPI转换器的主菜单中.

当然你也可在该计算机的浏览中键入192.168.1.222也同样会进入ETH_MPI转换器的主菜单(前提条件是:该ETH_MPI转换器没有与WinCC和STEP7在线连接,且该计算机的IP地址,掩码及网关与其在同一段中,同时该网络中只有一个ETH_MPI转换器,其它的ETH_MPI转换器必须从网络中断开)

b.ETH_MPI通讯转换器MAC:共六项,用十六进制数填写(Hex:0..9,A,B,C,D,E,F)

第一项为0(即使你填入其它数值,转换器也会将其变为0),其它5项可任意填写,旦不能与网络中其它MAC相同。

注:在同一网络中MAC是唯一的,不能相同。

以上为Internet网络的相关设置,以下为MPI/DP总线的相关设置:

c.MPI 波特率:

是指与ETH_MPI转换器相连的S7-300PLC MPI/DP接口的通讯速率(在组态S7-300/400时设定的, 参见西门子STEP7编程手册),MPI的缺省波特率一般为187.5K, 但由于对S7-300编程时可能改变了MPI的波特率,因此可能要多试几次才能找对波特率,对于MPI接口,尝试波特率的次序为187.5K、1.5M、19200,对于DP接口,尝试波特率的次序为187.5K、1.5M、500K、93.75K、45.45K、19200、9600.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MPI/DP的波特率,直接选定就行了。

注:强烈推荐用户将S7-300PLC的MPI通讯波特率设置为187.5K或1.5M,因为这样才能保正较大的通讯负荷和数据刷新的频率,如果在组态S7-300/400时设置低于187.5K的波特率,将不能保证WinCC或STEP7的稳定运行。

d.PLC_MPI站号:

是指与ETH_MPI转换器相连的S7-300PLC的MPI/DP站号(在组态S7-300时设定的, 参见西门子STEP7编程手册),MPI/DP站号的缺省值为2

你也可以在"MPI/DP通讯状态显示"中查看,标记"X"代表总线上MPI/DP的实际站号,然后在"参数设置/显示"菜单中将其填入即可。

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相连的MPI/DP的站号,可不用查看,直接写入。

e.ETH_MPI站号:是指ETH_MPI转换器本身的站号,它只要不与总线上其它站号相同即可,一般设置为0

f.最高MPI站号:是指MPI/DP总线上允许的最大站号,它可选取四个值(15,31,63,126)

例一:PLC_MPI站号=2 , ETH_MPI站号=0 ,最高MPI站号应选15

例二:PLC_MPI站号=18, ETH_MPI站号=10,最高MPI站号应选31

例三:PLC_MPI站号=56, ETH_MPI站号=1, 最高MPI站号应选63

例四:PLC_MPI站号=10,ETH_MPI站号=108,最高MPI站号应选126

注: ETH-MPI每次改变硬件的MAC和IP地址后,最好在CMD窗口中键入:arp  -d  将计算机内部的存留IP/MAC地址表清除,以便接受新的IP/MAC

3)WinCC的设置
WinCC中的设置:

变量管理-->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系统参数-->单元,将“逻辑设备名称”选为:TCP/IP(Auto)-->XXX(计算机的网卡名)

变量管理-->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加入"新驱动程序的连接",名字为NewConnection_1,将其属性打开-->连接参数:S7网络地址: IP地址=ETH_MPI通讯转换器的IP地址,如(192.168.1.10);机架号=0;插槽号=2

之后在NewConnection_1中加入新的变量......

如果还想连接另一个ETH_MPI通讯转换器,只要再加入NewConnection_2,S7网络地址: IP地址=另一个ETH_MPI通讯转换器的IP地址,如(192.168.1.12);机架号=0;插槽号=2

......

最多可加32个ETH_MPI通讯转换器.

如果想将以前用MPI定义的变量改为TCP/IP驱动的变量,请先做好备份,然后将MPI-->NewConnection中变量全部选定(用Ctrl+A),鼠标右键-->剪切,选定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NewConnection_1 鼠标右键-->粘贴
4)STEP7的设置
A. 在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 TCP/IP (Auto)-> XXX网卡 .

B. 在STEP7中的硬件组态里(WH Config),在机架(RACK-300)最后模件相邻的空槽位上加入[CP-300][Industrial Ethernet][cp343-1][CP343-1 PN],并且将CP343的IP地址改成你所设置的ETH-MPI转换器IP地址.[注:这个CP343-1 PN 只是个虚拟的,我们并不需要它,我们的ETH-MPI转换器才是真实的CP343-1 PN ,但如果你不增加此设置,STEP7将阻止你的通讯]

西门子也正在推广以太网通讯,CP5611已经被淘汰了,CP343等带有太网通讯的摸块就要大量被应用,目前选用ETH-MPI转换器,无论从性能还是价格都是最令您满意的选择!
CP5611用光偶隔离,对与高速通讯,它的寿命回变短,而且易受强辐射和电磁干扰;另一点是MPI/DP通讯的对地电位不能大于3伏,超过这值就通不上了.(在远距离或强磁环境下很难达到3V以下这点),而大家所使用的以太网,则没有这么多的限制,我们大家用了这么多年,还从未听说网络故障是由于接地或强磁干扰,或打雷而不能工作的,因为以太网现在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产品,它已完善到了完美的境地, CP5611是老产品;-----结论: 用ETH-MPI以太网转换器替代它是你的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