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速度模式通讯控制

楼主(2017-11-16):
使用通讯方式控制台达B2伺服控制器,现设置台达伺服参数如下:

P1-01=2、P2-10=101、P2-11=109、P2-12=14、P2-13=115、P2-14=102、(P2-15~P2-17、P2-36都设置为0).

P1-09=20000、P1-10=25000、P1-11=300000、P3-06=C、P4-07=C,通讯参数:P3-00=04、P3-01=11、P3-02=77.开始我使用模拟主站软件MODSCAN32可以通讯到伺服器,也可更改诸如从站号P3-00、伺服使能P2-10等参数的值,但是却不能更改诸如:P1-09、P1-10、P1-11等三个速度暂存器的数值。每次只要更改这三个数值伺服器就会显示AL019串口通讯异常警报

网友A:
P1-09、P1-10、P1-11 这三个是 32 Bit 参数

A2 不能用 Modbus 命令码 06h 来写入,必须用 10h 才行,每个参数长度 2 Word

B2 没试过,可能也一样吧!?

楼主:
感谢您啊,我使用串口软件的话,怎么更改这个06H为10H 呀,我是初学者,希望您能说细致一些,不胜感谢!

引用 网友B:
P1-09、P1-10、P1-11 这三个是 32 B...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啊,我使用串口软件的话,怎么更改这个06H为10...

串口软件我没用过

06h 是写一个Word

10h 是写多个Word

你可以写2个word 试试

楼主:
十分感谢,已经可以了,但是现在就是对P4-07和P3-06这两个参数不太理解,您对这两个参数有什么理解吗?真的很感谢您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感谢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已经可以了,但是现在就是对P4-07和P3-...

P3-06 , P4-07

可以参考 => 台达伺服 使用通讯控制 DI 的方法

网友C: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现在ok了,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能改变速度方向,我看说明书是更改P1-01的百位数,就可以改变扭矩方向了,但是我改了还是不能改变速度方向,不知道您对这个了解吗?真的十分感谢您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已经可以了,但是现在就是对P4-07和P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现在ok了,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能改变...

可以用 DI.CMDINV(0x06) 试试

网友D(2018-07-01):
新人为赚积分顶一下

网友E(2020-07-30):
学习学习为积分战斗

网友F(2022-03-11):
顶一下,我前两天用西门子PLC做这个通讯控制也遇到这个问题.

一开始是发了命令它不转,于是我怀疑写入错误,东改西改验证,改着改着发现只要一写入寄存器就通讯错误了.

后来发现写P1-09、P1-10=、P1-11这几个寄存器,用DInt才对,发送数据数量要为2位.而且用西门子PLC写的话要高低字节转换之后再写,不然写入数值超范围,也会报错AL109.

(下面的图是测试程序,非正式的,大佬们将就)

另外用速度控制,除了设置控制模式为通讯控制速度之外,还要改DI3 、DI4的出厂参数值是,速度控制模式下这是控制力矩的,要把参数值116,117控制力矩改成114、115控制速度,才能用485发送DI3,DI4的组合值选择速度.

我做的时候这里卡了好久,最后参考CSDN里的一篇文章才发现,气死了.台达改速度模式这两个参数不跟着改,非得手动改,害我发命令不响应,一直怀疑是命令格式错误,瞎改了半天. 原来用word格式是对的.不过这里注意第0位是从右到左,比如要使能,发16#00000001.

如今互联网开放,自由,共享的精神越来越无了,借几年前的帖子分享下自己遇到的弯路,让后来人少走一点弯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