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报CPF35故障

楼主(2017-11-16):
用在港口起重机械上,安川H1000型变频器,昨天机械运转正常,今天送上电之后,就报CPF35故障,想问一下,什么原因导致的,还有就是除了换主板以外的方法有没有?在线等,急!

网友A:
你需要检查一下各种电路板和插头是否良好

网友B:
CPF35故障(外置A/D 转换器故障)

要么没有插紧,要么是转换器故障了

网友C:
一次一分,太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