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配电系统电气设备的维护问题

楼主(2017-11-16):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国民生产总值的也在不断增加,这也可以表现出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在逐渐扩大,企业内部所具备的电力系统的结构的也逐渐完善。在高压电气设备运行时,如何防范因出现故障而高压电气设备出现停止运行的情况,这是所有工作人员都需要进行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依据工业电气设备的发展情况,分析了电气设备在维修与检查方面应该要采取的措施,从而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一、前言

    我国各类工厂的生产、经营主要靠各种各样大型电气设备、机械设备的一起合作完成。由于电气设备的类型、质量千差万别,因此对电气设备的进行维护和管理是一项比较专业、复杂的工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电气设备的维护将更加复杂,需要电气维护管理人员掌握专业的电气知识,足够了解电气设备出现的情况,从而使维护工作达到合理、科学、明确的目标,促进高压电气设备维护过程的完善。

    二、高压配电系统运行维护要求

    高压配电系统内的设备包括金具、支持绝缘子、母线、避雷器、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隔离开关、高压开关等。在系统的正常运作下,这些系统设备都应该顺利地运行,完成配电任务。而完善的维护工作可以保证高压配电系统的正常运行,主要维护要求为:首先要经过运行维护完成SCADA数据监视与采集,从而保证配电系统的运行参数可以达到正常状态的既定约束条件;其次经过实施维护实现DSM与LM用以改善正常状态下的负荷曲线,以免在达到峰值的时候出现过度负荷引起违反不等式约束条件的情况;经过实施维护可以完成在正常状态的情况下,DMS通过电压/无功优化与负荷平衡来减少网损,促进配电系统的顺利运行。最后经过实施维护在不同受力状态与气象条件完成力学计算。其安全系数不能低于规定数值,以免出现安全事故。在高压配电系统的正常运行时,维护工作需要保证其设计方案和实施内容可以维持正常的工作的进行,并且也可以使配电系统得到安全保障。而在实际的配电系统维护时,也需要考虑到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做出最合理、最全面的维护方案。

    三、电气设备的维护检查

    电气设备的正常运行与日常的维护检查息息相关,如果能在设备故障的萌芽阶段,尽早发现问题,实施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不仅可以减少维修时间,也可以降低经济损失,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1、电气设备的常规检查

    对机器进行定期维护就是把规定的时间当做标准,来实施计划的根据,这是提高设备的维护工作有效性的基础措施,因此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对电气设备的常规检查,以免出现安全故障。

    ①、日常巡检设备巡检是根据高压设备的内容、部位进行外部巡视,其目的是检查系统的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这种方法属于一种不定量的运行管理,比较适合用于检查位置比较分散布置的高压设备。设备巡检员是专业的工作人员,负责的是检查某个生产工艺段的高压设备,在检查的时候要根据设备的基本标准观察设备的隐患以及异常现象,准确掌握设备故障的初期信息,为点检人员提供要检查设备故障的内容、项目、部位、位置等,让点检人员可以目标明确地快速找到设备故障,不仅可以减低检查的时间,也可以提高检查的效率,为维持设备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

    ②、定期点检为了使生产设备的原有性能得以保持,需要依据提前设定的方法与周期,对设备上的规定点以及具体部位进行有无异常的预防性周密检查的过程,让高压设备的缺陷与隐患可以得到尽早发现,做到早期预防,早期解决,从而提高点检工作的效率。设备定期点检指的是设备维修人员要负责修复生产设备的故障,使生产设备可以正常运行,接着依据按照设备巡检人员提供的具体信息,对存在故障的设备进行再次详细地检查,然后根据故障的情况进行修复,使高压设备可以在无故障的情况下运行。

    2、设备参数监督

    在进行系统维护时,不仅要检查设备外部故障,也要重点检查设备的参数是否正常,对参数值进行仔细验收,才能使设备得以正常运行,同时参数的验收也是评定高压配电系统设计是否符合要求的方面。参数的验收主要内容为:接管后设备运行检查各种参数正常。例如温度过高的时候能自动启动跳闸保护,温度比较高时冷却可以及时启动风扇,变压器绕组可以维持温度正常等;同时配电开关功能可以正常使用;重要负载需要准备有双电源进行供电;重要负载要定期进行保养;变压器要根据规定周期进行预防性试验。这些参数均是在维护过程中需要进行注意的。另外在系统优化维护时,一旦设备参数出现问题,要及时联系维修人员进行处理,不能简单地将故障记录了事导致故障累积,同时要使维护人员认识到设备参数的日常检查对维持整体配电系统的顺利运行的重要性,才能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设备参数监督,以免出现安全事故。

    四、高压设备维修注意事项

    对高压设备进行维护工作,其主要工作内容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按照机器运行实施检修对策;其二值班人员按照设备的情况进行监控和操作,只有做好这两个部分,才能促进高压设备的正常运行。

    1、完善电气设备维修的程序

    首先对于存在故障的电气设备,不要过早进行拆卸,要先询问有关操作人员,了解产生故障原因及故障的具体现象。对存在较重污染的电气设备,要在接触点、接线点、按钮进行清洁,然后检查外部控制键是否存在失灵的情况。这是由于许多故障都是被导电尘块和脏污阻塞而引起的,在清洁之后,即可排除故障;其次在维修之前,要先观察设备外部是否存在缺损、裂痕,在了解其使用年限与维修史之后,再对机内进行仔细检查。在排除设备外部的故障因素之后,确定为机内故障后才能实施拆卸。最后在故障设备中电源部分的故障率比较高,所以需要在设备未通电进行检修电源,根据电气设备保险丝、热继电器、接触器、按钮的好坏,进行判断故障的情况,然后进行通电试验,根据测参数、听其声进行判断故障,才能尽快确定故障位置,并且尽早实施针对性的维修。

    2、依据故障后果确定检修的重点与策略

    假如对一部设备作进行分析,可能会出现上许多的故障问题,虽然各种故障都可能会影响设备的顺利运行,但是存在不同的影响程度。有的故障影响设备工作状态的指示,有的影响设备的电声指标,有的影响设备的调幅度或者输出功率,有的故障可以导致设备停止运行。因为不同故障对设备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在面对不同的故障时要选择不同的解决方法。但在实际工作,工作人员常常无法分清故障的严重程度,从而导致维修工作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此维护人员要时刻谨记进行预防性检修工作的目标是消除、减少以及避免、故障的后果,从而可以科学地给机器进行维修。

    3、拆修或更换元器件尽可能采用视情方式

    一些零件,其使用时间和可靠性之间具有某种关系,所以在其产生隐藏故障的时期,就将其进行更换和检修,是能预防故障发生的。但对于使用时间和可靠性之间不具有某种重要关系的零件,定时进行更换或者检修无法改善机器的使用性能。在实际工作,一些维护人员原本是想避免出现故障而去做定时进行更换或者检修工作,但却因为贸然进行更换或者拆修,从而导致了故障产生,因此工作人员要谨慎进行更换或者检修工作,以免出现其它的问题。

    4、对元器件的保养、清洁、检查是预防性检修的主要内容

    由于目前的高压设备的自动化系统不断更新,其操作程序也越来越简化,而发射机运行状况的监督控制逐渐依赖自动化控制系统,工作人员可以看到的零件也越来越少。以往能够经过监听、抄表、巡视等工作可以发现的异常情况,现在必须通过检修工作才能发现。在检修中就要注意对元器件性能状况的检查,例如有无漏油、漏水现象,有无销钉脱落,有无打火痕迹,槽路接点、保险卡子、大电流的连接处有无过热变色,这些经过表面的观察就可以看出。但是在检修过程中,部分工作人员会常常忽视这些细小的变化,从而无法及时进行故障维修。因此在要加强工作的细致性,使工作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故障。

    五、电气设备的安全管理

    1、加强对高压设备的定期维护

    所有设备在使用时,其可靠性不但受到制造水平和设计水平的影响,还会受到维修和操作人员的影响。也可以说明机器是否可以正常运行,与维修工作息息相关。给设备进行维护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机器良好的工作状态,以免产生不可估计的事故。在高压设备运行时,涉及的维护工作也包括修理和维护两个环节,但是在实际工作常常会因为工作人员某方面的疏忽,而导致高压设备的故障无法及时解决,因此只有加强对高压设备的定期维护,才能使高压设备得以顺利运行。

    2、分落实责任制度

    为了维持电气设备的顺利运行,要对设备的检查、维护、操作等岗位实行责任制度,正确划分每台设备的操作内容,对存在故障的设备进行仔细检查,如果是因为维护不当、人为操作导致的损坏,要按照实际情况给予负责人员合理处罚,从而促进业务操作的规范度。另外也可以实施绩效考核,对于设备运行状态、生产情况稳定的操作人员、检查人员、维护人员给予合理奖励,促进负责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维修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企业的支持,更需要维修工作人员的自觉的自我修养,企业可以通过举办工作之余的比赛,并设立奖项鼓励员工提升自我修养,从内外改变维修人员的的素质,提高维修人员的水平,保障维修工程的质量。

    3、加强维护人员的培训

    电气设备的运行状态不但与检查人员的业务技能息息相关,也会受到负责人员的业务能力的影响。所以企业应进一步加强重视检查人员、维护人员、操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通过宣传、定期教育的方法,培养维修人员的责任心和责任感,自觉主动的提高自身的维修能力,从而促进维修工作的发展。提高维修水平也从维修工作的细化,维修技术的提升,人员管理的细化等方面进行改变。同时鼓励维修工作人员在个人上也要通过自我的文化知识、技术能力、维修水平、维修经验以及个人素质等方面的能力。电气维修单位也可通过提供深度培养人才的方法,促使维修工作人员更专业化。

    4、完善的设备维护程序

    在电气设备的日常运作时,对设备的养护、维修工作应实施程序化管理,确定完善、合理的书面记录制度、交接班制度,以此强化、巩固设备维护工作的标准。在维护的时候,对于电气设备的养护、维修、检查,不能由同一人进行负责,因此需要全面考虑设备运行时间、型号以及数量等情况,合理分配人力资源,分配不同的人员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维护和检查,可以有效避免麻痹心理、消极情绪的出现,促进设备操作的质量和效率。在各岗位人员交班时,应该要把故障处理进度、业务操作事项、设备的运行情况等情况使用文字的形式进行记录、交接,可以促进整体工作的完整性以及后续工作的有效性,促进设备的正常运行。

    六、结语

    高压设备的管理、维护工作与企业的正常运行息息相关,因此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高压设备管理、维护工作的投入,从而确保实施维修保养工作是时候可以能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促进企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同时维护工作的质量是保证企业运行重要环节,但是目前维修工作还存在过程问题较多、检查选择不够仔细等问题,为了促进维修工作的完善,可以从强化对维修人员的管理、对维修人员进行培训以及完善维护程序等方面进行改变,并且要根据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方法,使维修工作达到合理、科学、明确的目标,从而促进维护过程的完善,使高压设备得以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