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显示小数点?

楼主(2017-11-16):
 用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显示小时点,如D0=K36,触摸屏上想显示0.36,我试过用台达PLC,先把K36转为浮点数,但触摸屏上还是不能显示0.36

网友A:
仿真做到了,不知PLC能不能读到

网友B:
输出格式上面勾选“浮点输出”,小数位数2位,就行啊。

网友C:
属性设置好,相关变量对应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D:
表达式里面的数据地址后面/100就OK 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输出格式上面勾选“浮点输出”,小数位数2位,就行啊。

网友F:
这个确实可以的,小数点不是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