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物位开关的输出方式

楼主(2017-11-17):
    目前,国内物位开关输出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晶体管、继电器、晶闸管、二线制,客户在现场使用时该如何正确选择输出方式呢?

    晶体管是一种电子元件,它是通过基极电流来控制集电极与发射极的导通,属于无触点元件。其输出响应速度快,但是有极性要求,所以只能带直流负载。最大优点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它只能带DC5—30V的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0.5A/点,但每4点不得大于0.8A。电子开关装置,噪音小,反映时间短,寿命长,适用于小功率开关信号传输,可用于高频脉冲信号之输出,如控制伺服控制器、固态继电器等要求频率高、寿命长的应用场合。在高频应用场合,如果同时需要驱动大负载,可以加其他设备(如中间继电器等)方式驱动。

    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输出开关频率比晶体管低,但是可以带交流负载或直流负载。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8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电器的机械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一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数十毫秒级。机械式开关装置,噪音大,反映时间长,寿命短,适用于大功率、低频率信号(220V、380V交直流信号)的切换。

    晶闸管(也叫可控硅)输出只能带交流负载(因为晶闸管工作时其栅极只能控制打开,而不能控制关闭,晶闸管的关闭是靠电流过零实现的,这只在交流电中存在。直流电中开通后必须依靠外部开关才能使电流为零)。晶闸管响应速度在前两者之间。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s。电子开关装置,噪音小,反映速度快,寿命长,可承受大功率信号的传输任务。如,其大容量,高电压特点,可直接控制接触器等电气开关(中间需接负载)。

    二线制,其实类似于电流变送器,主要应用在有本质安全要求的现场,国内应用较少。

    综上所述,继电器和晶体管输出在国内物位开关中的应用较多。继电器型输出驱动电流大,响应慢,有机械寿命,适用于驱动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的线圈、指示灯等动作频率不高的场合;晶体管输出驱动电流小,频率高,寿命长,适用于控制伺服控制器、固态继电器等要求频率高、寿命长的应用场合。在高频应用场合,如果同时需要驱动大负载,可以加其他设备(如中间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方式驱动。

网友A:
晶体管、继电器、晶闸管、二线制!各有各的优势,针对不同应用环境和应用工艺需求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