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报警AL15

楼主(2017-11-17):
已经脱离正向极限开光,重启伺服,还是一直警报AL15,都消除不掉,伺服为ASD-A2

网友A:
检查CN1管脚接线是否短路,用P4-05寸动模式是否可以点动操纵电机

网友B:
重新设置一下极限的常开和常闭点就能消除报警啦!

网友C:
先恢复出厂值,检测焊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先重置伺服器中的设定值恢复默认值并断电,而后重新上电再次设定一下所需参数值。调试一下!

网友E:
比较奇怪,如果用传感器直接接到DI上的话应该没事,如果你通过PLC的输出接到DI上的话,看下PLC的输出是否一直输出

????

网友:
我顶顶顶,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
正向极限信号异常,检查对应的接线与相关的参数设置!

网友G:
你的这个报警是正向极限报警。恢复出厂是没有用的!

台达A2伺服在出厂时,考虑到安全原因,会启动禁止转动命令,解除命令的方法是将2-10到2-17参数当中尾数是xx21、xx22、xx23的调整为0000,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亲测可用,希望能够帮到你,也希望我能够得到积分。个人QQ:1649739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