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过热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7-11-17):
电力电缆通过一定负载电流时,一定会发热的,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大,电缆表面温度就越高,如果不及时处理,后果可想而知。如:聚氯乙烯(PVC)电缆,是以线芯温度70度为上限考虑的,表面温度会低5~10度。所以电缆表面温度在60度以下基本是安全的,从电源维护考虑,当然是温度越低越好。   电缆在运行中发热原因如下:

    1、电缆导体电阻不符合要求,造成电缆在运行中产生发热现象。

     2、电缆选择型不当,造成使用的电缆的导体截面过小,运行中产生过载现象,长时间使用后,电缆的发热和散热不平衡造成产生发热现象。

    3、电缆安装时排列过于密集,通风散热效果不好,或电缆靠近其他热源太近,影响了电缆的正常散热,也有可能造成电缆在运行中产生发热现象。

    4、接头制造技术不好,压接不紧密,造成接头处接触电阻过大,也会造成电缆产生发热现象。

    5、电缆相间绝缘性能不好,造成绝缘电阻较小,运行中也会产生发热现象。

    6、铠装电缆局部护套破损,进水后对绝缘性能造成缓慢破坏作用,造成绝缘电阻逐步降低,也会造成电缆运行中产生发热现象。

    电缆产生发热现象后,如不找到原因及时排除故障,电缆继续连续通电运行后将产生绝缘热击穿现象。造成电缆发生相间短路跳闸现象,严重的可能引起火灾。

    插头电源线发热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电源线在家庭生活中随处可见,电器基本上都离不开电源线,这小小一根电源线可能轻视他。

    热水器的电源线插头发热通常是由于与插座的配合不良导致的,同时要考虑到正常的发热现象,若插头表面温度小于环境温度加上50摄氏度属于正常。异常发热则需要考虑更换插座或者检查插头与插座的配合。

    1.插头和插座之间接触不良,加上负载功率大,导致插头发热。如电热水壶、电熨斗等。

    2.新插头里面线头松动,这是由于生产工艺粗糙等原因造成。

    3.旧插头长期使用,绝缘性能下降(或插头松动)。

    该怎么安全使用插头线呢?

    插头线用电发热,主要原因是因为长时间电气设备用电,加重了电线的负荷量。特别的那种多功能插座,如果同时接上几种高功率的电气设备,那么插座的电源线肯定超负荷,而且那种情况下是非常容易对电线造成烧坏。因此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合理分配用电,要定期对插头线和插座进行检查,看看是否电线老旧,插头和插座间的接触是否不良。有时候因为生产部门工艺不精细,插头的线头会不牢固,所以在插电源会造成接触不良而导致插头发热。同时每家每户都应该注意,插头长时间使用是会变老的,绝缘性质也会降低,应该及时更换。对于高功率电器的插头线,我们建议使用电线芯加大的那种,而且最好是用带接地的脚插。如果发现电源插座或者电线插头发热很严重,而导致电器烧坏,切忌鲁莽行事,要小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