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PLC伺服找原点需要几个光电开关啊

楼主(2017-11-18):
本人一直用三菱系列的PLC,三菱的需要三个就可以了,正反转极限,dog信号就可以了,可是我查松下的需要正反转极限,原点位置,近原点位置,一共四个。请问一定需要四个吗,三个不可以?请求大神解答。松下PLC型号是AFPXHC60T的

网友A:
回原点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要根据你找原点的方式不同,用的传感器数量就不同,最多3个,原点是由驱动器输出的Z相脉冲,传感器做近原点,到达近原点后减速,检测Z相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原点一个就可以了

你好  我现在看资料上面都是两个,一个近原点开关,一个原点开关,您说的一个是指哪一个,能具体点吗,我之前一直用三菱的 只用一个接DOG信号就好了 伺服的Z相经过DOG后会自己传给PLC.  那么松下的也是这样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你找原点的方式不同,用的传感器数量就不同,最多3...

你好  你说根据找原点的方式不同,选择就不同,那么请问 我如果只用一个找原点(不包含极限开关)该如何选择呢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要根据你找...

个人觉得一个开关还是不太ANQUAN,有了两端的限位在出现到达限位的时候能够立即停止电机,对设备是一个保护。我这里暂时没有PLC的资料,你参照一下运动板卡的吧,

网友B:
论坛对文字限制太多了,有时还要用拼音。

网友C:
这说明书做的还不错,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D(2018-06-14):
各位回复我看了,学习了

网友E(2019-07-10):
一个也行,两个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