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配置时找不到选项

楼主(2017-11-18):
这个g3的配置在自己的软件里找不到 怎么搞

网友A:
没装GSD文件吧

网友B:
你的PLC类型是什么,然后再安装最新版本的编程软件就好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先升级一下硬件更新,试试吧

网友D:
重更新一下版本

网友E:
开始点安装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