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00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8怎么维修

楼主(2017-11-18):
有一台5.5KW汇川MD300变频器上电显示88888,直接短接端子能启动,接上电位器能调速,电机能正常转动,此时拔掉显示操作面板MT152JP也不影响电机运行,端子板和操作面板的驱动板中间是一根很短的网线连接,网线换到其他变频器上测试是好的,操作面板的驱动板MT152JP上的网线插口底座换过、上面的四个芯片都换过新的芯片、两端数码管换过、上面的电阻二极管都测量过没什么问题,来回不断的重新插板网线,有时候面板显示88888,有时候显示其他符号,有时候又显示正常的数字频率,但过一会儿又显示88888了,测量过网线的5V电源为4.97V,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

可以确定是操作面板的驱动板有问题,可能是网线的信号线到数码管的线路有问题,是线路上的贴片电容有问题吗,有人能详细指导一下吗?

楼主:
请大神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