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FPX系列的PLC有没有类似三菱SFTL左移位指令啊

楼主(2017-11-18):
我查了SR  跟SHL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请问有懂得老师吗。

LD M300  SET M500

LD M400  SFTL M0 M500 K4 K1

这是三菱的写法,先SET  M500

然后M500 会自动从左往右   每次移一位   移 4次

三菱的M是内部继电器

请问松下的写法是什么  。

网友A:
SHL就是位移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L就是位移指令

我看了下  只能移16位的数据啊  F101  SHL DT0 K4

这里面的DT0不是数据寄存器吗

我想说这里能用R吗

谢谢回复

网友B:
没有搞过松下  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