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松下FPX系列的PLC有没有类似三菱SFTL左移位指令啊

楼主(2017-11-18):
我查了SR  跟SHL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请问有懂得老师吗。

LD M300  SET M500

LD M400  SFTL M0 M500 K4 K1

这是三菱的写法,先由M300  ON 然后   SET  M500

然后M500 会自动从左往右   每次移一位   移 4次

三菱的M是内部继电器

请问松下的写法是什么  。

还是说松下有其他类似的写法 ,本人之前一直用三菱的  这第一次用松下的。

网友A:
松下没有相同功能指令,但是你可以使用F130(BTS)或者F131(BTR)达到类似功能。

例如如下程序:

楼主:
对: yuanle 松下没有相同功能指令,但是你可以使用F130(BTS)... 内容的回复!这个指令只能移数据啊,也可以移状态R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松下没有相同功能指令,...

除WX外,其他均可以。

网友B:
看起来松下的PLC指令比三菱PLC指令繁琐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不对呀,你这指令是16it数据置位跟复位啊,并没有移位的功能哦!请问是我搞错了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回复内容:对: zy1...

编程要学原理,否则无法驾驭所有PLC的品牌,例如你这个SFTL指令实际做的功能就是向左移位,然后最低位置位,你那个SFTR的功能就是向右移位,然后最高位复位,你觉得有啥品牌的PLC不能做的吗?

网友C:
有,LRSR指令

网友D:
松下有的F100以位为单位右移

,F101以位为单位左移 F119左右移位指令

网友E(2022-09-21):
F101  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