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屏控制1个plc的程序

楼主(2017-11-18):
我的plc只有plc485通讯的是fx1n485bd 一个屏 是7062td 另一个也是7062td 主屏用FX串口跟plc的485bd连接 从屏 也走485跟主屏的485连接吗?都和plc同时走一个串口吗?

程序怎么做串口数据转发吗?那串口的com口选择1还是2

程序如图

这是主屏的程序从屏的如图

这是mcgs技术给我的程序但就是不好使。主屏和从屏通讯不了

网友A:
我知道一个东西,是用在2线制485上面的,只要是一主多从式架构都可以用这个来扩展一路来接主机。即装了这个东西,就组成2主多从架构。你的2个屏甚至可以是一样的程序,都做主机,PLC做从机。

网友B:
新人报道,学习中

网友C:
新人报道,学习中。

网友D:
一路485可以接多设备的

网友E:
感觉不用这么麻烦吧,把两个屏当做modbus设备,与PLC 接到同一路485中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F:
屏连接的都是PLC,屏应该不分主次,它们作用的都是PLC中的地址

网友G:
两个屏的程序完全一样,其实就是多地控制的问题

网友H:
主屏里挂两个驱动 一个三菱FX一个modbusRTU  从站屏里挂一个modbus数据转发  主屏通过485接plc跟从站屏

网友I:
两个屏与PLC接同一路485就可以实现

网友J:
两个屏都可以实现

网友K:
下载下来学学

网友L:
我用台达的做过这种方案,两个触摸屏一模一样,一个屏跟随另外一个屏,同步操作控制PLC,你用的牌子我没做过,你可以参考下我的例子,我发给你2648966512

网友M(2018-01-11):
好东西 学习学习下 谢谢了好东西 学习学习下 谢谢了

网友M:
好东西 学习学习下 谢谢了好东西 学习学习下 谢谢了好东西 学习学习下 谢谢了

网友N(2018-03-02):
引用 网友O:
正在学习中

网友P(2018-04-26):
一个屏线接RS485口,2线,,,一个屏接圆口(编程口),共5线

网友Q(2018-11-10):
mcgs工程图片,他会好饿 ,大家喜欢

网友R(2019-02-13):
进入报警编辑画面,可以自己编写,然后再这里选择

网友S(2019-09-07):
很好学习下感谢分享辛苦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