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用户,2秒后如何自动退出

楼主(2017-11-18):
我登录用户后,要求2秒后自动退出,如何实现?

楼主:
因为产量清零时,需要登录用户,但登录后又不会自动退出。。

网友A:
用循环策略来做呗,登陆成功时做个标志位置1,循环策略的条件就是标志位为1时才执行,循环脚本就是这个脚本循环了多少次,比如1s循环一次,循环2次即2s后退出登陆就可以了顺便吧标志位清0

网友B:
这好像可以用个定时器来操作吧。不过不同的屏有不同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