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和和利时,哪个DCS系统好一点

楼主(2017-11-19):
大家给个建议,浙大中控和和利时的DCS系统,哪个好,哪个比较好维护?本人用过和利时的,但是没用过浙大的,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听说中控不错。

楼主:
最担心的就是后期维护,卡件太贵

网友B:
这么说把 都是国货 我们要不管选择谁都是对我们自己的产品的支持

网友C(2017-12-21):
谢谢楼主分享,祝楼主工作顺利。

网友D:
两家的都用过,说实话没什么明显的好坏

网友E(2018-03-09):
差不多的,说实话

网友F:
单位中控的多,感觉中控的比较简单,容易上手

网友G(2018-04-20):
中控不错简单,容易

网友H:
中控的简单一些,比较容易学会,可靠性也蛮高的。

网友I:
其实和力时和中控用习惯了都一样的

网友J(2018-06-20):
水泥厂3200t用浙江中控系统,模拟量都是使用的是4-20ma信号,现场总线或者通讯没得。4年下来除了坏了一个卡件,ups电源用2年后经常坏,然后打雷把中控交换机弄坏外就没啥了

网友K:
和利时用过M3,M5和M6的,浙大用过ECS100,JX300和300XP,对比一下还是很有点区别的:1.M6的opc通讯很麻烦,收费不说还要绑定机器码,电脑出问题后急用时掐死开发人员的心都有了,这拿注册码的过程谁用谁知道。浙大的opc通讯是专用opc狗,通用性没的说2.M6的组态HSSCS6块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自己发出开指令开了电动阀,查了两天才发现,删除块重新做后故障消除,向和利时反应后得到答复是不太可能啊,建议软件升级到6.5.3看看(画面和6.5.2有一点区别,还要刷固件),操作人员都是40多大婶,三个月才熟悉操作,而且还是运行状态,换软件就是没事找死。还碰到过一个点在有信号输入的情况下没有显示,组态编译重新下载都没用,点位置没变,位号换了后才正常,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M5和浙大我还没有碰到过。3.组态软件使用个人感觉浙大要容易一点

网友L(2018-09-02):
中控的操作简单

网友M:
用过和利时的MACS 5和中控的JX300XP。从维护角度来说,个人感觉组态方面中控的比较简便些,硬件方面差不多,稳定性什么的也相差不大。

网友N(2018-10-29):
中控简单些,单位有一套300XP,用了五年了,除了中控自带交换机坏了一台,再没有什么问题,供热企业,DCS机柜环境很差的。

网友O:
和利时技术人员都是捞钱的,不给好处就随便糊弄你几下,售后极其差劲

网友P(2019-01-14):
下载这个文件学习一下.xiexie

网友Q:
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R(2019-05-14):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

网友S(2025-03-13):
中控的仿真竟然收费,是不是不想让人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