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27屏下载卡死,重启后死机???

楼主(2017-11-19):
新购了一台W127屏,开始使用,下载用户程序,点击全部下载按钮后,下载过程很慢,后面直接卡死,等了很久都没反应,重启HMI后,其系统死机。

有解决法没?   新屏也,很是无语!!!使用的软件版本:DOPSoft 2.00.06

网友A:
触摸屏在下载过程中不得终止和停电,这个有可能导致触摸屏无法初始化,也就无法开机了!

如果还可以进入系统,利用系统初始化也行,如果系统不能进入了,那个打电话给中达电通吧

网友B:
先看看该屏是否有储存卡口,若有,可能需要先插入储存卡!因为只是依靠屏自带的存储空间,容量不够时肯定会死机的

网友C:
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此类问题,查找对应使用手册,因是新设备,也不用太担心数据问题,直接将屏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下载大都能解决,若还不行则需联系售后

楼主:
哎,已经通过供货商发回台达了,检修周期还比较长,订货周期也比较长。。。。。只好另购一台其他品牌的